大电容爆炸了。

楼主(2008-12-08):
今天弄一只杂牌电源,起初怀疑是后级的故障引起的保护动作,但在后级找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故障,把目光转向了高压电路,发现整流后只有100多v,故换了整流桥(原为4只整流二极管),输出有300V看,但两只大电容引脚的电压不一样,一只250V左右,一只50V左右,换后不电源不保护了,但12V输出只有6V多,5V只有3V多,点了支烟打算再换换电容,谁知烟还没完只听“砰”的一声,直接接负的电容爆炸了,绝对不亚与大小差不多的鞭炮,一股浓烟喷出来。还好爆前没有去摸电容的温度,不然恐怕就挂彩了。

网友:
一直没有去学习电源方面的知识就是因为我感觉修和电直接相连的有危险性   以前电怕了  到现在都不敢动这样的玩意

网友:
电容极性接反了吧

网友:
均压电阻坏了,使得电压不对称了.

网友:
还有均压电阻,又长了知识

网友:
感觉是接反了或者电容太垃圾,耐压不够

网友:
建议修电源的通知,佩戴头盔和防护手套

网友:
看看这个图吧! 如果这220K电阻坏掉一个,相应的那个电容电压就变高, 另一个就变低.所以他的电源2个电容一个250V(并联的220K坏了),一个50V.

网友:
恩。对。就是250V的那个电容爆掉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先排除问题所在,再换件

网友:
只进不出会憋坏的,看看输出回路有无不通(如是多层板要考虑内部走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均压电阻引起的,不过这回炸了电容,后面的两个开关管估计也没戏了!

网友A:
8楼的

那个电阻220K,每个电容上面的电压只有150V,150/220000=0.00068A?能起到均压的作用吗?那两个电阻只是泄放电阻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有一个电容已经没有容量了,内阻 不一样的话,两端的电压肯定不一样啊,耐压200V的电容,你加个250上去肯定会爆炸啊,笨!这样子说别人也信,晕死

网友A:
顺便说句题外话

顺便说句题外话啊,我以前专业修电脑ATX电源,过我手的电源没有几万也有1万个,你们如果纸上谈兵的话,还不如自己拿个坏电源慢慢的一个个拆件,一个个测量,那样子还不会出现浓烟滚滚的局面,臭了一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句题外话啊,我以前专业修电脑ATX电源,过我手的电源没有几万也有1万个,你们如果纸上谈兵的话,还不如自己拿个坏电源慢慢的一个个拆件,一个个测量,那样子还不会出现浓烟滚滚的局面,臭了一房子

看来你以前就没有好好学. 说大家笨不应该吧,最好回幼儿园听听那里的老师是怎么教孩子的.

电压就加在图中的电路上, 只有两电容各并联一个电阻.所加电压是直流脉动电压,直流成分是主要的.对于直流分量电容相当于开路,电压是按电阻大小分配的(C7小电容对直流分量也相当于开路),因为还有一些脉动成分,所以另一个上不是0V.  你要高兴,去掉一个电阻看看什么后果! 与后面的电路有何关系!
你就少说你是专业的,以免贻笑大方. 说自己是专业的人本人见多了, 随便街头见一个都说自己是专业的!呵呵.

网友:
那个哥哥哥哥,你有些不知深浅了.

网友:
专业和专门是有区别的,专业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这才是真正的专业!而专门不一定就是专业,现在更多的专门倒只是一种经验罢了,不一定有多高的理论,更不一定懂的其工作原理。就象论坛里有很多都可以修主板一样,那更多的是“专门”,可绝对不是专业---有几个人能把主板的工作原理搞清楚的?所以大家一般把专业和专门混淆了,当然专业也好专门也罢,修好是原则。千万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专门水平随便自己给自己上升到专业水平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欢迎你参加讨论,虽然你的说法是错的。理论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220K,每个电容上面的电压只有150V,150/220000=0.00068A?能起到均压的作用吗?那两个电阻只是泄放电阻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有一个电容已经没有容量了,内阻 不一样的话,两端的电压肯定不一样啊,耐压2 ...

我个人觉得"150/220000=0.00068A"这没什么不对的,你这个公式I=U/R说明了在150V的电压下,流过220K的这个电阻的电流为0.00068安,这跟均不均压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没错,确实和均压没有任何关系。电容只起滤波作用,不论他流过多少电流和分压都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