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自动重启

楼主(2008-12-08):
E200来时点不亮经查南桥发烫后换桥可以点亮了但是插上硬盘开机到XP滚动条是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一直这样反复又换了北桥故障不变
现无从下手  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没换好,重新更换

网友:
我都换了两个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硬盘了吗? 查供电 还有就是南桥发烫是否进过水,电源板性能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