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G显示器(17寸CRT)开机瞬间有高压保护

楼主(2008-12-08):
各位高手指点一台方正FG769-KG的17寸CRT显示器开机瞬间有高压,然后保护,开机时有吱吱的响声,蓝灯灯常亮不闪,黑屏。测得G1有电压-40多,G2开机瞬间有电压70左右,行管C极有50左右的电压,B+有50V的稳定电压,行管B极无电压,。拔下G2线测有70左右的电压。吸空B+吱吱响声没有了,此机器行场震荡芯片和CPU是集成的。小弟不知道往下怎么修了,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供高压部分.看这时还保不保护.

网友:
版主你好,小弟刚刚出道修机器也不过10多台 实践知识很浅薄,他们有人说换包,我弄不明白其中原理,你把你的思路讲详细点,好供小弟学习。

网友:
首先判断是行的问题还是二次电源的问题,长风的意思是让你把二次电源管去掉,看行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就说明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反之,可想而知
换包,是包内部有短路,打火,还有就是电流过大,建议你一般不要去怀疑FBT,先把周围都排除了再说把

网友:
同样二楼四楼的看法,首先要判断的是行的问题还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小弟现在试试,谢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处理器周围电容,你可以使着把2次电源管去了在开机

网友:
否则我看可能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