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710nz12换mcu后(nt68f63l)开不了机!

楼主(2008-12-08):
我的新mcu的型号是nt68f63l
0514-fm
cn137000
旧的是nt68f63l
0517-go
mkkyt
难道是不通用?
我刷的版本号是710NZ12_F33D,和mcu的标签一样,量板子的供电正常!
[
]
开不了机

网友:
没有焊接好,或者换上去的mcu是拆机品

网友:
你没有刷以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刷以前是黑屏提示非最佳模式

网友:
710NZ12好象还有3975版的程序,好想F33D的程序不行吧。看看哦。

网友:
版本没有错,那一是你可能没有焊好,二是可能买的MCU有问题

网友:
是mcu的问题,又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现在很多MCU质量都不好,也够麻烦的

网友:
MCU程序不对
重新更换MCU吧。也能买现成的程序块,很便宜。

网友(2009-07-11):
我的也是一样刷以前是黑屏提示非最佳模式 刷了之后就开不了机。

网友:
LZ 你能把三星液晶710nz12 mcu 共享吗?谢谢。。我的可能刷错了.710N能通用吗

网友:
NT68F63L好的是不行的,有的能烧入进去,但效验不过,也是没有用的,现在NT68F63L的好多不良的这种IC全新的比较贵

网友:
NT68F63LG的MCU市面上有许多翻新的,即使是全新的,你多焊接几次也就OVER了,会烧坏的。全新的批量进价就是十几块一只。三星通病,旧MCU里面的程序是好的,可以继续使用,读出来写到新的MCU里就可以了,程序没有坏。

网友(2009-11-10):
今天刚订购了5块,5元一块,价格很便宜,估计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