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怪现像。修机的兄弟过来看看吧(已解决)

楼主(2008-12-08):
此机的现像是:
开机在BIOS测不到硬盘,硬盘经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但用安装版光盘,能测到硬盘,并且能复制完文件,但就是引导不了。
     维修过程,拆机,裸机外接测试,发现机器认硬盘,并且使用没有一点问题。在BIOS下也能测到硬盘了

网友:
怎么发贴了呢

到了这一步,大部份兄弟在想是不是南桥空焊了,哈哈,我也这么想
正准备动手杀南桥的,看到机壳里红外线的接口是用的排线,是不是这排线的问题的呢,索性再试一下,装回壳子里,晕,真的又回到解放前了,硬盘不认。现像如前。
再把红外线的排线取掉一试,哈哈。进BIOS很快了,硬盘找到了
试机,运转正常。
想不到啊,不认硬盘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victory:

本本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取掉红外线的连线。那红外线不是不好用了

网友:
搞笑的很,赞一个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红外和硬盘也有联系

网友:
红外和硬盘也有关系,这到没见过。

网友:
真是什么事都有?硬盘跟红外线接口排线也有关系???

网友:
- -,果然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问题,看来凡事都要反复测试

网友:
哈哈,不信的没办法,但的确是一根排线解决了问题,当然,红外肯定不能用了
好像还有什么东东,反正不影响一般的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说不定本来就没有多大的问题  拆拆机就好了  嘻嘻 有那么一点和我原来修过的本本相识  原来我那是光驱不认

网友:
昨天我就遇到了个这本子  也是HP 的 客户拿来本 说   没系统    光驱也不能用 没供电    以为是南桥坏  就叫客户放下了  晚上回来 想也没想就把南桥做了  结果 在光板试机器能不能认硬盘的时候  才发现 光驱是坏的   换个好光驱就能认硬盘  换上那个坏的就不认硬盘了   这才感觉到 是不是以前就是光驱坏了 才不认硬盘的   郁闷的我   哎。。。。。

网友:
看来修板就要向LZ那样的细心才行了,一杀错桥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谢谢

网友:
简直是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