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启动系统

楼主(2008-12-08):
求教:我的一块迈拓硬盘(40G,IDE接口)无法启动系统,在BIOS里也正确设置了启动设备的顺序,但无法启动,如果设为光驱启动后用启动盘里的“从硬盘启动”选项就可以正常启动,希望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我以前有个西数的硬盘也这样,而且自检很慢。我是碰了一下,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弄的。感觉寿命快到了,还是备份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西数的硬盘也这样,而且自检很慢。我是碰了一下,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弄的。感觉寿命快到了,还是备份数据吧。

我的就是自检慢啊

网友:
硬盘坏道太多所以自检慢

网友:
BIOS设置不正确,硬盘屏蔽了,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
对了主从盘在BIOS里设置对了没有跳线设对了吧认真看看

网友:
在BIOS中硬盘设置为AUTO,已经正确识别型号,主从盘设置跳线为MASTER,数据线就接这一个设备,光驱在另一根线上,用HDTune测没有坏道,装系统前用FORMAT格式化C盘正常,不卡……就是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