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一些困惑

楼主(2008-12-08):
前几个月买了个320G的segate 7200 8M的大硬盘,经过一次断电后,出了问题,分区丢失了,我用DISKGEN光盘版重建分区表后,解决了一段时间的问题,本以为就此解决,没想到的是,在一次QQ游戏的时候死机,重起后不能再进入系统,在启动初期,主板检测没报警,看到WINDOWS滚动条时,硬盘灯仍亮(仍可读写),不一会儿,硬盘转动的声音仿佛从高速状态迅速跌下来(我听到一种类似电动机停下来的过程才有的声音)。之后,硬盘有一段时间没有动静但WINDOWS滚动条还在继续,再接下来就是硬盘灯又亮起来了,这次硬盘灯一直亮下去了,而且是死机了(按NUM LOCK键都没反应了)。
       除以上是症状外,还有就是DISKGEN可以检测到所有分区,我用WIN PE 也能进入分区,复制文件等操作,但当我重新用DISKGEN光盘版重建分区表去试,不幸的是,这次只能搜索到C盘,从D盘开始的每一柱面,簇,DISKGEN都慢慢开始检测起来(不像以前那次重建分区表,可以用几秒搞定)。
       我想用GHOST盘重装,不成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动还原到C盘了。本人系统为WINDOWS XP SP3,全盘都是NTFS格式。
       现在在他人机上发问题。望可以有人曾处理过这种情况,给我一点帮助。谢谢!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格式化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啊。不想全格。
我想问一下,电源会不会有影响到,因为我的电源刚开机时很响,震动也比较大,要5分钟才平静(有点老了吧),网上查了下,说也可能因为供电不足而硬盘出问题,不知像我这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
测试一下吧..........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硬盘的寿命到了,保修吧,不然损失大了

网友:
供电不足而硬盘出问题

网友:
DISKGEN是很古老的软件了。建议你用Windows PE里面集成的PTDD手动恢复分区试试。如果不成功,用MHDD测试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