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5SW+第一次开机黑屏

楼主(2008-12-08):
现有一台AOC915SW+只要是早上第一次开机必定会出这样的怪事
1:刚开机能看到电脑的自检信息
2:一出现XP的滚动条,就会黑屏(从音箱上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3:要等上7,8分钟才能看到桌面,或者开机后等上4分钟再重启,显示器也就完全正常
4:以后一天,不管怎么用,都正常!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里也不能排出显卡的问题呢,你可以第一次开机时,不开显示器,等5分钟之后再开显示器,看还是不是还像你说的那样了  如果还是那样,那一定就是显示器的问题,而且是显示器的电源问题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开头以为是主板怕冷,就换过一块主板,情况依旧!
这个也只是每天的第一次开机才会出问题的.只要正常开了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如是显示器电源问题就惨了,再观察几天

网友:
和我的故障查不多 滤波电容的问题 我修吧

网友(2009-02-24):
開機過程中 變換了好幾次顯示率
尤其在由單色變成彩色的時候
驅動板應該是自我調整適應不過來造成的黑屏
xp開好之後顯示率固定了 自然就不會再有改變
這樣一分析
問題可能來自

1.圖像處理晶片
2.24c
3.mcu
4.程序

可以先試試操作菜單裡的回到廠定初設值
看看有沒有甚麼改變

网友:
这个问题经典俺来回答啦,找到位号“R947”的这个10K的小电阻,你把他改成22K左右一定OK。

网友:
=================
我是修過其他廠牌有類似的狀況~

經我測試~為 5V 不足 ~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何~需要把 (~R947”的这个10K的小电阻,你把他改成22K左右一定OK。) 的原因吧!~

网友:
关键问题你还要进一步判断  看是每天都是第一次开机出现这样的故障,还是只要是重新开机就出现这样的故障

第一种情况是显示器电源电容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就是说在某种模式不亮

网友:
不是吧, 这是AOC915SW 的通病啊, 上帝, 我用的就是这款机器,先学习了 , 出现这种情况就直接修了, 呵呵

网友:
你换一台机器试一下,排除电脑及系统原因。

网友(2010-01-07):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网友:
7#说的是真的不?
一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