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80B短路解决

楼主(2008-12-08):
   今天拿到一个E680的单扳子,客户说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想着是不是键控有问题,就接上电源,看上电电流在0.04A正常的上电电流应该在0.06A--0.07A左右.在看电流表时,发现稳压电源的中间的指示灯不停的在闪烁.不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短路的表现.就对主板进行测量,发现PC60、PC62、PC72、PC73短路.根据以前这款机器的短路现象是PC62的问题,这次就直接把PC62C吹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没办法就都给吹下.主板还是短路.僵局了

就重新跑线路,最后发现C560短路此电容VIN电路上.就直接拆了,问题解决.上电OK 点亮机器.

在这里提醒大家在维修的时候要观察仔细,上电的时候要注意自己使用的工具的上电瞬间的变化情况.

网友:
LZ厉害呀,你是用什么方法检测到是C560坏的呢,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现在在公司里  因为是弄通信  经常接触那种贴片电容   可却从没有碰到过短路的  多的是断的  而不是短

网友:
在笔记本上这种电容短路的很多,我已经遇到多例,

网友:
供电问题```跑的线路发个简略的步骤更好,这样对菜鸟的我们看起来更有头绪

网友:
清晰无码大图,但是C560到底如何检测出有问题的呢?

网友:
要仔细观察,有时从电容上能看出细小的裂纹.

网友:
我 以前也碰到一台,现象是开不了机,电源适配器一插到机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就没有。后来用稳压电源的3-5V的电压接上,然后用手摸板的元件,看看哪个发烫,结果发现也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拆下后正常。呵呵,这是跟一位修手机的老师傅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