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2025L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2025L能用驱动板用RTDTool(升级安装工具)可以刷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样从板上备份程序出来?

网友:
用那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
要用什么软件才能从板上备份出程序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D的不支持读出程序保存。

网友:
那就是说没有方法读出程序保存了

网友:
当然是这样的啊,你要什么程序呢?

网友:
有能备份的软件,就是那种集成几个方案的烧入软件能进行读写的,但也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备份,因为部分芯片给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