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 DP904 维修思路

楼主(2008-12-08):
接手的三星783,电源模块是DP904.换了几个模块都不能正常启动.换同型号的模块,故障现象不同.有的只启动一次(绿灯亮一下即灭)此时输出的各路电压偏底约正常的一半,但是电压很稳定.另一种是电压不停的闪动,50伏的电压在10-52跳动. MCU和行场都正常(我用正常显示器的电源测试过,可以正常显示图象.)   请有维修此种电源的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12):
你说的问题,象是高压板的问题哦?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现象好像很怪呀,如果元件都是好的,那换上后现象应当是一样的,
如果你那几个元件换一后 现象不一样,说明不是这元件坏了,应当还有其它元件坏了,只是你还没有查出来

网友(2010-02-23):
肯定后极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说明DP904没坏!你要查反馈电路

网友:
看次级负载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