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3种IBM0175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12-09):
今天做了3种IBM0175的接线方法 好像都没有接正确 请正确使用过的看看 错在哪里

第一次跳线 1————22    2————23       3————25    5————24
第二次跳线  8———11;12———14;13———16;14———17;20———25
第三次跳线  9--15   11--14  12--16  13--17   20--25

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份 还行 立马搞定 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会再次出现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多种……俺只用过一种,不过好了后不久又返修了还是把ATEML搞了然后再把BIOS刷了多数会OK的……如果是T2X的把ADP3421也换了,3410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