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真牛

楼主(2008-12-09):
一台电脑,主板昂达NF5D,硬盘WD1600JS 160G,故障:开机慢,打开程序更慢,表现如开QQ最快的速度也要25分钟左右,在桌面刷新一下也最少得等上10分钟,在除尘和排除其它配件及网络无故障无病毒后,将思维定在了这块硬盘上,问过主人说没重要数据后,主人说可以格式化。用diskgen查看其C区很小,就决定重新分区,分区后发现无论是在PE系统或DOS系统下,都无法完成格式化,用ghost系统盘ghost系统,等上半个钟都无任何进度,拿到别人的机去,故障也一样。用winxp安装版安装系统,在格式化C区时,到20%就无法进行,提示在写分区表信息时遇到一个错误,无法完成MBR的写入。这时我肯定怀疑是硬盘的问题了,想用PQ查坏道,可PQ无法完成操作。改用fbdisk,软件测得硬盘的cyls分别在1、131、980、1913、1959、2296、2297、2243、5222、13249,对应的head为30124、106、77、53、120、3、161、4、165的地方有坏道,fbdisk将坏道都隐藏起来了,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ghost系统时,依然是没任何反应,在DOS下格式化,每个区到一半左右就提示有坏道,我火了,用diskgen将fbdisk分出来的区像猪肉一样两头切,取中间(以为中间的区应该是好的),可还是不行,最后用mhdd扫描,发现有红叉和红块共计39个。现在我应如何处理呢?还有,这块主板接IDE硬盘(将光驱取出,将盘接到光驱线),居然无法启动盘里的系统,提示插入系统盘。在PE系统和DOS下都能读盘,可就是无法引导。将此快硬盘接到其它机没事。请问是不是这块主板不支持IDE硬盘加载系统?还是要设置哪里啊?

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硬盘拿到其它机去一样是不行的

硬盘的数据线与光驱的数据线均没问题,今天中午取别人的硬盘接到这台电脑上去,一切正常!

昨天换了一个新的硬盘,正常了,看看旧硬盘是三年保的,建议主机送修了2008年12月17日

网友:
硬盘坏道太多,得先修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楼主描述好像是板子有问题?????????还是数据线的故障....

网友:
更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值得一试.
自从有了SATA硬盘,又多了一个毛病,数据线接触不良.这在IDE线上很少见的.

网友:
照我估计也是数据线和在BIOS中的设置没有设好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坏道和用PE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块主板接IDE硬盘(将光驱取出,将盘接到光驱线),居然无法启动盘里的系统,提示插入系统盘。”
默认IDE硬盘的启动优先级是高于SATA硬盘的。

网友:
看着楼主说了那么多,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一试,就可以测到是不是硬盘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