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主板

楼主(2008-12-09):
技嘉848主板

能正常从c0跑到26
也能正常显示,
就是过一会自动断电,再到后来 一开机 跑到26 就断电。请问各位那里问题呢,板上芯片没有明显发烫的。谢谢!

网友A:
内存供电多少?技嘉这块板它的内存供电管好象有个W83310S-R芯片,另外它的内存供电MOS管边上有个 431 电压调正器件,这个换一下,如果电压在2。3V左右的话就换TL431这个小管子。我刚修好一块。正常电压在2。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多少?技嘉这块板它的内存供电管好象有个W83310S-R芯片,另外它的内存供电MOS管边上有个 431 电压调正器件,这个换一下,如果电压在2。3V左右的话就换TL431这个小管子。我刚修好一块。正常电压在2。5V左右。

你好,你是说这个管吗 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
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B:
848主板是过渡型产品,谁用谁头痛.最好是换掉,不用这个型号的.我用过两块,反复整过几次,最后就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48主板是过渡型产品,谁用谁头痛.最好是换掉,不用这个型号的.我用过两块,反复整过几次,最后就换掉了.

这种板就是故障率高,但是还得修啊,我收了10块,有一半是不行的。小问题就修,大的问题就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