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xcel保存 把以前替换了

楼主(2008-12-09):
excel保存 把以前替换了
能把以前弄回来吗?
Excel

网友:
按系统操作先写后删的顺序是有可能的,用数据恢复软件查一下删除的软件里有没有.

网友:
如果文件没关闭可以多次撤消之前的操作然后再保存,如果文件关闭了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搜索一下你电脑中的.BAK文件,然后根据你正确保存的时间去把一些相类似的,扩展名改为.xls,,不知这行不行?你去试试看吧,或者借用一些软件看看EasyRecovery和FinalData。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 转了一天
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