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网卡老掉线。。

楼主(2008-12-09):
换了一块耕升的780V主板,,换了以后连上网就老是掉线,十几分钟掉一次。。。我是菜鸟啊。。。不知道怎么搞的。。
会是主板问题么。。以前没有遇到过啊。。
主板

网友:
肯定主板问题吗,是不是路由和电信问题啊
或者中了ARP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路由,网络还是以前的网络,先前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
你用的独立网卡还是集成网卡啊。摩登,网线,病毒,还有网络供应部门等可能出现这些情况~!

网友:
780V集成的网卡啊,,,
网络是好的,系统新装的,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问题了

网友:
再找一个好用的网卡插上试试。

网友:
把它流量设置10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