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黑屏问题(急 在线等)

楼主(2008-12-09):
液晶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但是黑屏!本人新手!望各位指教!
黑屏

网友:
不知你不没有把液晶,拆开看一下

网友:
不不拆开机器 我还修个鸟啊!郁闷!高压板有电容暴了。换电容 但是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
先确定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晕
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要是不会修
就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替换吧
只要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
查查电源到高压板的电源正不正常,手头上要是有新的高压板代换上去试试看,没的话那只好慢慢修高压板了,查查那几个小电容.

网友:
12V电压能正常供到高压电路吗?MOS管换了没有?

网友:
首先是显示器电源的检修
第二才是高压板的代换

网友:
所有12V 5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吗?12V 5V在连接主板和灯管的时候电压是否正常?确定了电压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