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闪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09):
故障为开进会闪几下子。过不了多久又闪。不间断的。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北桥。故障依旧。是不是BIOS的故障呀!!!
闪屏

网友:
屏怎么闪法,,屏线,高压,灯管你确定他们都是正常的吗?不要轻易搞北桥容易搞死。

网友:
不是,你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无这样的现象。
有可能是屏线或屏有问题,或高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