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灯后电源自动断电

楼主(2008-12-09):
一杂牌电源,在用着电源的时候开灯就会自己断电,我把电源拆下,绿黑线短接强制开电源,没接主板的情

网友:

接上,上面没打发,按错键发出去了。

一杂牌电源,在用着电源的时候开灯就会自己断电,我把电源拆下,绿黑线短接强制开电源,没接主板的情况下,一打开电灯,电源也是自动断电,用表测,自动断电后5V SB正常。在正常情况下用,就是说在开机的情况下用,不开灯就一切正常,开灯后就马上自己断电。请教维修思路,本人猜想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开灯就会自己断电
--------------------------
开哪个灯?日光灯?

你把电源部分(220V)的滤波电路补齐看看。

网友:
整流,负载,滤波反馈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你那个地方的市电不稳哦   开个灯都会对市电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电脑所在的房里的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换过几个家庭都一样,还不是在一个地方的家庭,已排除是市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