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L板USB不可用,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8-12-09):
该845GL主板一切都好像是正常的,可以装系统,就是USB口不能用,插入U盘等设备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后面板载的USB插入也是一样的,其他的USB端口都试了,也是同样的问题,不是端口的问题。同样怀疑南桥问题,也换了,一样的情况,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现在还能检查什么???IO也换了,不知道跟时钟IC有没有关系。

网友:
忘了说了,BIOS里面的USB是开的,换了BIOS芯片了,也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USB口的问题啊?
或是更换口旁边的排容,排阻。试试

网友:
你看下有断线没,跑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