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 MCU源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09):
手上有两台明基FP737的17寸液晶显示器,其中一台是好的,另一台花屏,现在已经确定了花屏的那台显示器是 MCU程序的问题,MCU芯片的型号是:MTV312MV64.
不知能否想备份主板BIOS那样用编程器把其中好的那台显示器的MCU程序备份下来,然后再写入到坏程序那台的MCU中?手头上有六合一的液晶烧录器。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具体又要如何操作呢?谁能告知,谢了!
如果不行的话,不知道谁有该型号(FP737)显示器的MCU源程序,能否共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
可以备份的,但有两个条件,
1.你的编程器可以支持这个芯片.
2.正常机器的MCU没有经过加密.

网友:
如果有3000U的话可以备份一下数据,可惜3000U价格有点高,一般维修公司都没有的

网友:
楼上两位,明基的MTV312MV64   和MTV512MV64是不是加密的??

我用在线编程器怎么读不出来??

网友:
我用3000U
:lol :lol

网友:
楼上朋友   在你用3000U时   读MTV312MV64   和MTV512MV64都可以读出吗。
今天又遇到两台长城A170E1   是MTV512MV64   可以读  但读出的数据明显是不对的,好像是加密了哟  3000U可以正确读出的吗

维修买3000U   成本太高呀

网友:
花屏就是MCU问题吗??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专业的维修公司连3000U都买不起的话,那就只能是小打小闹了,很多东西不是靠廉价的工具所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专业的维修公司连3000U都买不起的话,那就只能是小打小闹了,很多东西不是靠廉价的工具所能解决的

我个人的角度,还是比较认同8楼的,当你想到要收获的时候,首先,你要想想,你是否付出了,又或者说,你付出了多少?往往,收益与付出是成正比例的,当然,这当中还有很多关于经营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