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磐正EP-4PLAI-P主板

楼主(2008-12-09):
电脑经过几个小时放置处于冷的状态下能开机,一切正常,有时玩游戏很久都没问题,不过有时会死机(好像是因为碰了下主机,具体也不清楚),显示器整个图像不动,鼠标不动,键盘数字灯不能控制,重启后无显示信号。开机一段时间后关机再开机,显示器就无任何信号,风扇转,电压正常,但硬盘和光驱不转(拔数据线后就转了),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正常开机时温度检测正常,开机一段时间用手摸各部位也不烫手,CPU温度保护也以关闭。显卡和内存插槽都清理过了,电容也没发现异常。插入4位的检测卡,reset灯长亮,翻不出任何代码(不知道检测卡是否坏了),拔掉或插上各设备都一样。
小弟是个菜鸟,不知该如何处理,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上过,不知是不是相同的问题,我就是把整个主板拆下来洗了个澡,再装回去就OK了,现在用了一年多没什么问题.应该一年也要清洗一次吧,彻底的,把CPU也要拆下来.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清理过了,没用!北南桥也要拆吗?还有就是从开不了就到开得了机,bios设置会被复位,电池电压有2.88V,应该够用,有的主板电池才2.6V都没问题!

网友:
牛人啊,南北桥也要拆来清理灰尘。

现在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主板清理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用温水加清洁剂浸泡一段时间,再用清水冲下,晾干.效果很好,我试过之后,现在经常这样做,多板子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把显卡拔下来,用橡皮擦一擦金手指

网友:
那我试试5楼的办法

不知道是不是像南北桥那样,焊脚很低,里会不会有导电异物

网友:
reset 灯长亮说明主板没有复位,看看各个地方的电压是不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可以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全部用水冲洗过了也一样,有是能进系统,有时没显示,能进系统时,检测卡的reset灯就不亮了,一切都正常。cmos电压3.3V,想刷BIOS,但网上找不到这主板的文件!

网友:
没办法了,开机就能一直用,关机后有时开不了机,特别是关机后机还没冷,肯定开不了。冷的时候大多数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