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6T02GH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12-09):
请问86T02GH用什么代换?一块托嘉865主板上的这个管子穿了
主板

网友:
25V 6mΩ 75A
N沟道MOS管

网友:
作为开关管的MOS通常都一对一对的,所以一就是换回原来的86T02。如果不是就都换为另外一组MOS
假如不是作为开关管的话,可以拿其他N沟道MOS管来替换。当然参数不要相差太多。可以用IRFR3709ZC试下,7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