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显示器

楼主(2008-12-09):
方正FG769-XE显示器开机知识灯量一下就灭。查过电源没问题,行场没查出问题。后来把存储器数据脚(5、6)断开,2分钟后有光栅(有枕型失真 、场幅也就一半)。接上主机有图像(行幅大   场幅还是只有一半那么宽 在屏幕中间)按键好使。后来重写存储器数据还是不行。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下一步怎么修,什么坏了?在线等。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B电压和二次电源正常吗?是否是X射线保护了?

网友:
震荡块换了试试,要不是数据你写的不对?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数据是在网上找的,但还是不亮。谁有数据呀,给兄弟传一份。版主帮帮忙呀!!!

网友:
查下视放电路有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