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电源接口处烧了二极管

楼主(2008-12-09):
今天朋友把一个80G的MT串口硬盘搞烧坏了,有一电源插针也烧坏了, 好像还看到烧爆了一个二极管(在供电接口附近的)

看到上面写的型号是AE 62 ,因找不到同样字样的,所以找不到代换。请教。

网友:
论坛里的张先生发过贴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488-1-1.html

网友:
谢谢你, 我记得是曾经看过在那里有的,但是搜索了一下搜索不到, 谢谢LS你的帮助

网友:
查到了, 是接在5V电路上的一个长方体型大二极管炸了. 还可以看到上面的型号是AE  62  它的正端接5V, 另一端接地. 像是稳压管的接法.   因没能找到同一型号的, 不知找什么型号的换上去呢?

网友:
三端稳压,还是MOS管,坏滴硬盘主板电路板上拆一个

网友:
不是三端稳压,也不是MOS管,  上面都说明了是二极管,型号AE 62  , 其它硬盘上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只有一样的那个硬盘上才有, 但另一个是好的,不可能拆过来吧?

网友:
找一个大小一样的二几管换上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个大小一样的二几管换上就可以

网友:
请问楼上朋友,  那个二极管是作为稳压用的吗?  用一个一样大小的换上去作用是什么?

网友:
哪里有硬盘电路板的高清图,我一直想找到这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不要也可以,不过没保护了.

网友:
这样烧心片。换上去会不会继续烧的?

网友:
如果换上去应该不会烧,  之前烧掉的可能是因为电压高了, . 5V电压高,  如果之前没有这个二极管可以烧得更严重吧.

网友:
随便找个样子差不多的换上就好

网友:
希捷的坏的比较多哈

网友:
我把那个烧掉的二极管下掉,  上电试盘,OK可以用,完全没问题,但不敢长时间试,因为没有那个二极管保护,如果电压不稳定我怕烧得会更严重。不知去电子市场买个5V的稳压管代替可以不?

原来的是这样的:

不知换一个这样的行不行?

或者这样的:

网友:
二极管只要是看着大小一样就可以了!我试过好多都可以 的啊!

网友:
我知道是可以,例如把一个12V的稳压二极管装上去是不会有事的,但在电路中起不到稳压的作用,一样大小的二极管它的伏数不同,

网友:
不是三极管,  上面都讲清楚了. 是稳压二极管. , 我看过好多个硬盘都没有5V的,只有12V的有。

网友:
保护二极管

不装也可以用的,象很多老硬盘就没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起到保险的作用,把烧的管子吹掉,测下两个焊点之间是否短路(短了就不行了),如果不短,旧硬盘上找个相同作用的管子(一端接5V,一端接地),换上就可以(注意方向,正极接地,负极接点,一般是有横线的一头是负极),换完后测下5V针的对地阻值,有阻值就对了。(如果不换,只要焊点间不短路也可以用,把管子吹下去就行,不过再有烧的话,直接盘废

网友:
谢谢二位,可能你们没有看#16楼的贴子,我已经说明了这个盘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但为了保险起见,给出了二种管子(详看16楼贴子),请给个意见。

网友(2009-09-01):
那是一个稳压二极管,ST和SAMSUNG用和比较多,具体多大要看型号了

网友:
你买个5V的稳压二极管装上就OK了。形状没有什么特殊限定的。但是你得装得上去才行~这是关键

网友:
查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造成二极管击穿可不光是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
驱动IC坏也可能造成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