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待机0.11A,无3V 5V

楼主(2008-12-09):
接了一台IBM T43一插电待机电流上到0.11A,也没有3V 5V出来,发现TB轻微有点烫但是换了还是一样。像这种情况什么查下去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芯片坏了

网友:
先看3/5V控制芯片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TB的16V共电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换下PH6(IBM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VCC3SW是不是没出来?

网友:
测下3V 5V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是 就换南桥了。

网友:
待机肯定不对  主板有轻微短路

网友:
主供电IC

测试主供电 IC 个脚位电压是否正常。。测试 3V 5V 电感对地阻止。。测试3 V 5V 连接的6脚MOS管 是否。短路。。打南桥对地 阻值。。。按 压  触摸 各个芯片 看情况 搞

网友:
这个故障在B电压产生电路中,也就是TB控制的电压电路,注意南桥待机时要有1.5MV

网友:
IBM专用源管理芯片)

网友:
待机0.11 了。  我以前遇到是  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 有问题,

网友:
先查3SW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供电和南桥相连的电路,比如I/O各个接口

网友(2009-04-09):
短路了  查查 3。 5 V 电路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芯片。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你说的一样。换完好了。

网友:
先修好M3和M5,主要检查1631的工作条件哈!供电、控制、负载,还有芯片外围元件!

网友:
负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