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

楼主(2008-12-09):
有些显示器驱动板上的高压条ON脚跟平时的不一样,工作时是0V,侍机才有电压,这种机子怎么改啊

网友:
接触式的吧,启动后就断开了

网友(2009-02-26):
信号可以随便接呀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做转换!

网友:
搞个简单的三极管倒相就可以了

网友:
接到橙灯上。
在这里学到的,还没用过,但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