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东芝的通病

楼主(2008-12-09):
一台东芝A70,有一个奇怪的故障:使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电源就无法充电(充电灯不亮),虽然机器可以识别到有外接输入(主电源灯亮),可是一旦拿下电池,机器就关机了。如果装着电池不开机或使用主电源开机都没有问题,使用和充电均正常。

充电芯片为MB3887,电源系统为MAX1902。待机电路、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的场管和充电芯片全换过了,各点电压也正常。最后怀疑一个问题,主电源的输入经过两个场管(PQ6,PQ7)进入充电系统,在正常状态下,第二个场管(均为P)的D为19V高电平,但如果使用电池开机,D脚维持14V(两个管的G连在一起),拿下电池后(外接电源还在)D脚跳变到 19V,可此时已经关机了。

请问,MB3887的充电系统,哪个管或哪条管脚决定使用外接或电池,此故障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我还有另为两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
高手给一点意见吧

网友:
没有人出手相救,今天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因为现在主要问题是PQ7的D脚无法在插电后恢复到19V,所以把PQ7拆了,直接焊了一个电感连接PQ7的D和S,实际就是舍弃了这个隔离保护的MOS管。
焊好后抱着忐忑的心情接电,果然是预期的效果。进系统,重启了几次都没有问题,暂时搞定。
不过还是很想知道这个故障的原因,如果哪位知道,希望探讨一下

网友:
AC识别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AC识别电路是不是一般由MOS管组成的呢?

网友:
建议:干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