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2-09):
MS-7057上1.4GHZ/256/400/1.75的CPU就可以跑马到C1。上CYD2.66GHZ/256/533的CPU不跑马,有复位,我把MS-5还有I/O换过了,故障依旧,那位高手指点 指点。
cpu

网友:
需上文
MS-7057上1.4GHZ/256/400/1.75的CPU就可以跑马到C1,上内存不过内存有点急。

网友:
记得那板子不支持2.66的U,甚至连D都不支持。
至于不过内存就接不过内存的思路去修啊,还用来问吗?如果不知道思路就去新手区看看吧

网友:
大哥他那CPU用了好几年了,不会是突然就不能用了吧!你看看上面那两个CPU频率一个533,一个400.内存电压我看了,应该没问题,大哥在帮我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那你有考虑过BIOS程序不好吗

网友:
那你看看VCC-VID是不是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