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之,TE2100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9):
TE2100不能开机,闪黄灯,
判断为电源板和主板接口接触不好,拖焊几次,效果不是很好,
不稳定,
现在请教修过这样的机器师傅,怎样加焊效果好一些,是否显卡接口也要加焊?
显卡
主板

网友:
最好换一个接口·····

网友:
最难找的就是PCB板内部断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有断线,电源板接口焊的次数多了,接口里面的那些小针就有点往里缩了,有条件的话换个接口,没条件的话把针往外挑一下就结实了,另外显卡板脱焊也可以造成这种情况,最好一块补焊了

网友:
楼主的焊功正如楼主之名
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
已解决,换座子OK!

网友:
嗯 一般接口和主板虚焊可以不用换接口就可以解决,但在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温度不要太高,如果是恒温烙铁的话我一般是保持在420度左右,太高了热量传递到接口,因为是熟料的接触时间稍长,接口塑料软化就变形了哦!有的因为经常插拔,接口和主板并没有脱离而是接口氧化或者内部断裂了。

网友:
直接用热熔胶打上~ 我修过几个 都是那么干的 有的能开机 bios不保存 也是那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主板上的那个槽最好不过 .

网友:
东芝TE2100换主板插座问题
请教楼上的大哥,在何处可以购到能换上的座子,有原装进口座子换吗?我的一个本本在概是因座子问题现瘫痪了!急待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