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8-12-09):
联想昭阳E660刚开始换电源接口,后来客户拿回家说不好上网又拿过来,我拆开机子拿出板子加焊了一下网卡接口再装上发现背光没了,隐约看见联想的影子。晕死了拆装几次都没用,一狠心直接帮他改了个高压板上去现在屏是亮了装上硬盘想试一下网卡好了没有,发现进系统到一半就掉电,拿掉硬盘开机进BIOS不掉电,我现在搞得头都大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虚汗了

网友:
你改高压条,换个地方取电,最好是USB的供电上取。,还有就是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看看     我就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楼主取电的位置不正确啊

网友:
我重其他地方取电也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