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ED5不开机

楼主(2008-12-09):
一片广达ED5主板,现象是待机电流0。04A,按下SW,电流到0。15A,放开SW回到0。04A,待机3V,5V都正常,直接查IO吧,测IO,PIN171,待机3V,按下SW,电压只降到2。7V,IO工作不正常,长时间按下SW,IO升温明显,找个PC87541V,更换后OK。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顺便问下PC87541V和什么芯片可以通用?PC系列的哪些可以互换?

网友(2009-02-02):
97551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