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北桥短路

楼主(2008-12-09):
一台康柏双核本本,开机两秒后掉电。
拆机后发现,北桥的供电端对地只有6欧多一点,拆掉所有外围元件后也一样,测量供电芯片输出,开机跳到1.5v左右然后迅速减到0.
另外还发现一个现象:当北桥被加热后(因为焊附近其他元件以致温度升高),供电端对地电阻会下降,甚至完全短路,想是不是器件内部温度升高后短路现相明显。
哪位有类似经验,可以一起聊聊

网友:
用笔记本的维修电源1V的电压直接供电,看是不是桥发热,哪里发热哪里就是短路了,注意控制好电压不要太高了。我就是这样搞的。不过一般核心供电阻值是在10欧姆左右算正常的

网友:
6欧应该不短的,倒是加热后变0欧不正常了

网友:
双核本本这样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从1.5V减到0V,不一定是北桥,应扩大范围查一下其他电路,不可妄下结论。

网友:
谢谢各位,学习了。近来又对比了一些机器,发现的确有些北桥的供电对地电阻都在10欧一下

网友:
刚加热完的北桥你量 0欧 正常,凉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