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800-MX 显示错误英文,搞不定,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2008-12-09):
ASUS P5V800-MX 显示错误英文,搞不定,高手来指点下!!
原来不是开机,
手摸声卡芯片,烫手,AD1986A 声卡芯片没找到,拆了,还是不开机,
手摸IT8712F-A 有点儿发热,换了IT8712F-A 后,可以开机了,
但显示一堆英文:
让按F1 setup
f2 载入默认值
按了F1设好了,保存后,就显示:
CPU FAN ERROR~
NO IDE MASTER H.D.D DETECTED
CHASSIS INTRUDED
falal error....system halted
就死机了,
BIOS换了芯片了,写过了,无效,跳线这里找不到CHASSIS 这个三级管,
也不知道拿到哪个!!汗,

网友:
在CMOS跳线边上,找到一个chassis
第一个脚有5V  第二个脚是空的,没脚,第三个有2.9V 第四个是0V
跳线是跳的,第三只脚跟第四只脚

网友:
D25 跟这chassis 相连的,
我找了个ASUS的主板,跟这个跳线相对应的是K702 更换后,一样,还是死机,到了英文就卡住了,放一下电,可以正常用一下,进CMOS里看
温度报敬是-1.C到30.5 .F

下面的VCORE 显示红的4.08V
      3.3V 电压  显示红的4.08V
      5V电压也是红的6.85V
        12V   显示红的16.32V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各点电压都正常,也是后面的红色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是cpu风扇错误,检查cpu风扇转速或者换一个好的风扇试试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cpu风扇的线插错地方了  在u座傍边找找还有一个插口  华硕的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第二行我感觉说的是没有找到硬盘  没第一启动   我常新装电脑时见过这样的提示  是在硬盘没分区的情况下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行你说错了,是没有检测到主盘,你只要把硬盘跳线跳为MAST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