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6BW的20寸液晶,无规律黑屏

楼主(2008-12-09):
客户送来一个三星206BW的20寸液晶,无规律黑屏,有时用一天也不黑,黑的时候指示灯还是正常的绿色的,屏幕还有些抖动,换了高压一体板上的几个电容,不抖动了,正常时候测各个地方都是正常的,有一次是更换分辨率就黑屏了,重新开机就又不黑屏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哪位朋友能指导一下吗?
黑屏
三星

网友:
你换个高压板试试 我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液晶显示器背光不亮
就找高压板
即使市保护动作
也在高压板上实现

网友:
这款液晶的一体板上给驱动板供电还是13V的,找不到通用的高压板呀

网友:
高压一体板上的PWM芯片是MP1018EY,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文件呀

网友:
呵呵!现在很多高压都可以的!用12伏的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