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系列机器通病

楼主(2008-12-09):
hp dv 2000 dv3000开机不显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用手压在键盘上试一下或许就可以显了,这是hp的通病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么说不就是HP的这两款显卡容易松动虚焊嘍?
新机么?此系列机很多这情况?
LZ别说的这么笼统哈```处理结果也顺带一下噶!
[
]

网友:
怎么天天都是虚焊。。。。。
我怎么修都没有修到这么轻松的活。

网友:
显卡虚焊 有胶的 挂掉 用热风枪加热 就ok 一般就会没有事情了

网友:
我上次是修的HP DV6000 同样是显卡的问题 加热就好了 凉下来就不行了
最后做BGA 一切OK !

网友:
我也有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样修稳定吗?只是压一下,但是空焊过一些时间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不是很稳定!我以前加热的反修的挺多的!

网友:
HP DV的,有很多型号如7200 7100的,好几次用BGA加好,跑大型网游戏,一两个小时就挂了,最后换了就OK跑大型网游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