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入手一台宝之山预热台。。。。大家看看!

楼主(2008-12-09):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一个预热台,试了一下加焊CPU座,还不错,主板原来是跑FF,有时偶尔能跑码,加焊后是点得亮了,但一重启就当C1,内存不过,查内存2。6V供电没有,清了COMS又可以点亮了,重启又当C1,不知道为什么呢?先让大家看看这个东东怎么样先。。。。。

网友:
和我的一样345大洋!

网友:
我的是340大洋,那老板娘说是我同乡便宜了5大洋。呵呵。。。。

网友:
爽 那么便宜可以考虑去买一个.

网友A:
底部预热面积太小
PCB板放置不平
做难桥,U座还可以
做北桥,PCB多半变形

网友:
请问用这个做南桥和U座的话,那么板子放在上面就行了?还是要上面再用风枪吹???

网友:
加焊座子和做SB还凑合
做NB的话就难了,预热面积小,基本上变形会比较严重的

网友:
这个东东我估计也要买一个,

有没有清楚一点的照片,

网友:
不知道各位熟悉不熟悉这个东西的用法

看名字,“预热台”

网友:
楼主不会就用这个加焊CPU座吧?这个是预热台,上面还要加风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预热面积太小
PCB板放置不平
做难桥,U座还可以
做北桥,PCB多半变形

我也刚刚买了一台,都比上面的贵一百多块的,给你一说用途都不是很大,心都凉了半截了,呵呵,加焊北桥效果如何?板子变形这么厉害啊?

网友:
便宜可以考虑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