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加焊用风枪可不可以

楼主(2008-12-09):
可以的话要多少度为好一点

网友:
就是775CPU底座

网友:
U的座一般都是用BGA封装,用风枪我没有试过,但我见过别人吹坏了,貌似难度很大啊.楼主可以试下然后来分享经验.

网友:
碰到高手了 我没没听说过呢。难度相当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两把风枪.下面的280度预热,上面的340度转圈吹.

网友:
775CPU座子是BGA封装,焊接方面必须上下加热,而且必须精确控制上部温度和下部温度。你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只是需要丰富的焊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