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世纪之星电源 3.3V和12V无输出 5V输出为7V

楼主(2008-12-09):
两块世纪之星电源 3.3V和12V无输出 5V输出为7V
电源

网友:
3.3V和12V无输出,5V输出为7V
---------------------------------------------
3.3V和12V这两路有短路的地方,使5V电压升高。

网友:
不一定呀,要是短路,最少也有3.3吧

网友:
3.3是2次变压得到的,12V和5V从变压器直接输出,查12V整流管,和3.3V场管

网友:
想起来拉,查反馈电阻,12V 5V 3.3都有12V电阻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