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T主板,鼠标键盘5V电压不对

楼主(2008-12-09):
V星K8T NEO-V,鼠标键盘,USB5V电压都只有1.6V。跑线路,从R472开始跑,跑到一个473的电阻,一头1.6V电压,一头0.8V电压,0.8V连一个F45电阻,电阻另一头就接地了。不知道怎么跑到5V电压,难道就是这个电阻坏了?请各位告诉,大师,师傅们指点明经。谢谢啊!!!!
主板

网友:
你跑到地线去了。鼠标键盘,USB5V的供电,是从+5V和+5VSB选择过来的。电源线要粗的多,很好找到。

网友:
R472沿红色粗线跑到主板背面一根红色粗线,背面红色粗线连接USB5V供电脚,5V供电脚与主板正面R473相连,R473与RF45相通,然后就到地了。是不是我背面跑错了。谢谢!

网友:
背面红色粗线连接USB5V供电脚
----------------------------------------------------
你应该从 USB5V供电脚 开始跑呀,为何从R472开始?!!
目标终点是:+5V或+5VSB。
PS:你是不是把USB +5V 和+D 搞错了???

网友:
LZ
PS/2 USB的供电电路应该很简单的
仔细跑跑线路吧
一般就在PS/2附近的电感上引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