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朝阳E660不开机

楼主(2008-12-09):
联想朝阳E660不开机,没有上电电流,起初怀疑是97551的问题,就对他加焊处理了一下,能开机,但开机无显,不走卡.部件都测过了没问题.就怀疑北桥的问题,开机测北桥的电压时发现电容C558和C557上没有1.5电压.就对照图纸跑线路发现电感L33、L36坏了。换了两个电感。在开机测北桥上的电压,1.5v的电压都正常了。并且开机亮了

这里副上图片

网友:
谢谢LZ```

看图识故障排除很明了

根据线路走向ADJ出的1.5V后线路中L33.L36短路.ADJ在这的引脚定义是什么意思?

有芯片引脚定义就好了```还会更了解点`

网友:
好像这种电感坏的比较少,楼主厉害的!

网友:
图文并荗,学习性强,以后发帖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牛,,,不错,谢谢了给大家分享了

网友:
我也刚修过一个。一样的毛病
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