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不显

楼主(2008-12-09):
今天接一台联想旭日150开机不显,心里暗喜几百快就到手了,以为是通病,擦检测卡跑FC,电流1.1A,心想先补焊3205试试,焊完再测还是一样,跑2D.FC内存也过了应该是到显卡了,会不会是北桥啊,再整理一下思路还是先写下BIOS,写完跟原来一样,没办法了只能换北桥了,换完傻眼了还是跑FC.跟原来一摸一样,修的我没思路了,求各位老大帮帮忙!!!!!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3205最好拿下来重新焊接。别轻易判断南北桥损坏,要有一定的证据才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先看一下主板的各组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adp3205有换过,电压都正常,cpu1.1V,北桥1.2V,1.5V都有。

网友:
就这样把桥给换了啊,下手快了点

网友:
为什么LZ大哥跑的这么快就到北桥了

既然加焊过3205了```而且跑到显卡了,那显示卡,时钟,IO有米有试试?

还有32。768等等``可以一步排查哈``

网友:
不过还有点LZ前段检测都正常不?

稍微可以把你前段基本检测写写``这样大家看了会有延展性```

网友:
2D.FC是像IBM的38吧,到内存部分了,可以加焊下内存槽不行的话就是内存槽电阻坏了,我也修过几台这样问题,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北桥到cpu的线断了,我也是看图纸才查到的。本来要上图片的,可怎么也传不上。

网友:
哪么细细的线也能看出来断了。?利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