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

楼主(2008-12-09):
内存条金手指上有问题!有什么办法修补呀?
问题

网友:
这种当然是把板换了,把芯片吹下来,换到另一块板上了

网友:
NO
是金手指上呀!用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有时会蓝屏?能不能修补???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烧了还是脏了,说清楚喽

网友:
金手指脱落能不能修补???

网友:
用学生橡皮擦擦!!!

网友:
用学生橡皮擦擦!!!
用洗板水洗一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