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08-12-09):
今天早上接到一个HP nc6000
故障现象:按下开机按钮后,听到风扇转,电源的绿色灯不亮,只有电池低电时的橙色灯亮,屏幕无显示,大概30秒后就自动关机了。接上电源适配器后故障依旧
故障分析:凭经验应该是没检测到cpu就关机了,开机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
故障解决:开机后拆下板子,在cpu座子背面找到了供电管理片子MAX1987。不要想太多了先加焊再说。加焊完后。跑码正常,装好机子,进系统测试了1个多小时,确定没问题,就通知客户取电脑,收钱了
再一次证明MAX 1987是hp nc6000的通病了,希望大家遇到同样故障后少走弯路,先加焊再看看

网友:
谢谢LZ分享

是先想到掉电问题由CPU座等虚焊,西西```米想到是cpu座供电管理片子MAX1987

网友:
呵呵,也是啊,这NC6000是这样吧!也不用看什么灯啦!只要是没复位就先加焊,还有哦,不是都有数码卡的吗?一跑也都知道了!

网友:
凭经验,这种现象就是不过CPU的,所以当时我没有先跑码,直接加焊就好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计划才跑码。有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1987和3205的现象有点点不同,3205一般不会引起掉电

网友:
呵呵```这应该说是修前的最基本检测法吧```

不过这也是要经验积累的```

3205的话```也会引起掉电的吧``两都加焊下就KO了``

网友:
今天就碰到台NC6000的没PCIRST~ 当时加焊1987后没用 就把1987测了一圈下来都是正常的  SB_VGATE 3.3V
最后刷BIOS修好的~这种事是不是很倒霉了 中间来了几个人看见在修NC6000 一个劲地说我幸福 真是郁闷啊~

网友(2009-01-22):
nc6000的经典故障,真的是经典,加焊就好。

网友:
通病,碰到这个机子,这样的现象,首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联想旭日150 的也通常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