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X SE 跑78的故障

楼主(2008-12-09):
一块ASUS P5GPL-X SE,测试卡跑78,画面过了内存,检测了USB设备就停止了,按键盘没有作用,按复位就重复相同的故障,刷过BIOS,各点电压正常,请问各位,这应该怎么查??

网友:
可能南桥假焊了.
试轻压着南桥正常开机,看是否有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开机画面,不过在检测完USB设备就死机了,定在那里。

网友:
遇到一块跟楼主差不多症状的板子,跑到了75,内存自检过了,硬盘也过了就不动了,按键盘没反应,重起也一样。是VIA8237的南桥。

网友(2009-03-27):
有可能是PS/T的问题啊

网友(2009-07-03):
USB口有短路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查前置USB的供电脚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