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鼓加粉后左边颜色浅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09):
今天我弄的HP1020的鼓加粉,问题相同,后换磁棍问题解决

网友:
是不是一个小弹簧没有装上去呀

网友:
小弹簧没有的话打出来的是全白。

网友:
楼主肯定是把滋棍一边的圈弄坏了

网友:
磁棍左端的小弹簧完损无缺

网友:
磁棍左端的小弹簧,对面的接触金属片,用1000号砂纸打磨,涂抹导电膏。

网友(2009-01-09):
我看  好像接触不好

网友:
惠普LaserJer p1008加粉后,打印出来淡

惠普LaserJer p1008加粉后,打印出来淡

网友(2010-01-31):
把磁棍拆下了,用水洗干净,擦干,装上即可!

网友:
用来盛1008专用粉,但必须清仓,尤其是磁滚!

网友:
如果还是前的话,可以调节主板上的电位器!增加激光强度,切忌,电阻最多减小3分之1

网友:
楼上很有经验啊  加粉时注意 要用专用粉  磁棍要清干净 废粉要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