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此类问题

楼主(2008-12-09):
一台同方CRT好象是AOC的。开机高压有的。HT正常。看起来就是正常。。没有显示.....不知道从那里查起 我以为是信号输入. 信号线一上去就咔咔的响....一直都是这样的. 然后把信号线拿下来没有声音  还是没有显示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一台显示器开机有高压并且能保持的话.如屏幕还是无显示.这时就要检查一些和图像.亮度相关的电压是否正常了.如灯丝电压.G1 G2电压.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那组电压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电路

网友:
首先确定信号线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话法。
这机器也容易尾板有脱焊的地方,望LZ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