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0F+开机唧唧~~响

楼主(2008-12-09):
优派E90F+开机唧唧~~响,什么都正常(未接信号显示正常,接信号显示也正常)!就是开机不接信号的时候响··。这么怪的问题又遇到过吗?

网友:
你的先确定一下叫声来自什么地方.是电源部分.是高压包.还是校正电感.然后再分析一下引发这个东东发出叫声的原因.

网友:
电源的16v滤波电容坏100u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25V100UF 换了还是一样的!
是电源部分发出来的!

网友:
电源的输出变压器响的把
就是那个大的,是不是外面的瓷环松动?
上点502试试
一般还是见过不少响的,不过都是次级变压器响的,你都粘粘试试

网友:
回复 #5 少年不戴花。 的帖子

没有松动啊!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别的机器我遇到过,是很刺耳的那种响声
电感也有可能影响。

网友:
回复 #7 少年不戴花。 的帖子

你说的是对的!就是那种很很刺耳的那种响声,除了你说的电源的输出变压器响的的原因!还有其他问题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我感觉次级响的可能性大。
我也是有的能粘好,有的就让它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方正的机器也有响的。
实在不行,就让客户那样用着,我还是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要是你解决了也麻烦告诉我声

网友:
其实他也是在开机的那一瞬间 响!是低频声!就是找不到毛病的所在!
要是随它去,客户不是说我们的水平那么菜吗?

网友:
莫非这机器你修过电源?

网友:
  没修过电源啊!我修国按键!不过那是1个月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