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不开机 IBM X20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09):
故障现象:机器加电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
检修过程:
一、首先测一下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的高端声效应管是否有16V主供电,实测电压正常,
说明故障不是由于保护隔离电路造成。
二、再检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当测到待机线性稳压块时,发现供电隔离小功率二极
管D1被击穿,线性稳压块输出的电压为1.8V,正常应输出5V,电压输出不正常有两种原   因:线性稳压块内部损坏。
线性稳压块5V供电负载有轻微短路。
首先拆掉5V的负载H8/3437键盘芯片后,5V输出正常,说明键盘芯片内部有短路。
从同一机型的旧主板拆下该芯片装上后,故障排除。
此机工作说明注释:机器在待机状态,即不按开机键时,系统供电单元就有3.3V和5V,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用的是LTC1628,3.3V和5V的指令脚为1和15,应有5.8V的控制电压,6脚 ,为0.65启动电压.

网友(2009-01-16):
我有台ibm x20,插适配器后自动开机,又立即自动关机,此机进过水,可主板没有水渍现象,ltc1628的几脚是3.3V,几脚是5V的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