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开机所有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08-12-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600M开机所有灯闪一下就来,上测试卡代码走到A8就断电,取下内存,测试卡显示A0,不会断电,测内存工作电压2.5 和1.25都正常.真奇怪,不上内存就不会断电,上了内存会断电!谁能帮帮我啊
DELL

网友:
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是刚刚学完维修的,你说的这个现象和我们老师说的有像,DELL的有些机器跑A8断电,取下内存跑E1,问题是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排阻有问题
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也可能某些电压反馈有问题;

网友:
两个内存插槽的排阻同时坏,一般不应该这么巧吧.

网友:
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排阻量了正常,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600M有没有集成网卡?

网友:
我也有个DELL1400的板,刚来时是CPU供电的上MOS烧短路,还有VCORE的电容
短路了两个,换上好件后开机3秒就断电了,不插内存 不掉电,各种电压都正常,
最后没修出来,换了一个良板才接单,

网友:
有集成网卡,难道是集成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查内存供电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路过……我有个HP NC6000开机风扇转10秒就断电,不知道哪的问题&……